楼主(2016-09-06):
如题,焊接后能不能达到原来的载流量?
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就像一般的铝焊一样吗,有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B:
这个是焊接技术了,再说,氩弧焊……???不是焊不锈钢的吗?!铝……!!!也能行???!!

网友C:
铝,会不会直接化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氩弧焊是气体保护焊,貌似不会氧化

网友D:
为什么要焊接呢?一般都是螺栓桥接啊?

网友E:
可以焊接的,至于载流量就看你的焊接水平了。2008年请外面人来焊接过大铝水箱。

网友F:
铝焊接是可以的,不过要求焊接的达到要求就要看水平了

网友G:
焊接后达不到原来的载流量.

网友H:
铝的话我记得要二保焊吧。。。不是焊工记不清楚了

网友I:
铝焊焊的好的就没问题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D:
估计是空间条件限制了吧!

网友K:
要过电流的话不能用氩弧焊,中心点可能焊不到,只焊表面,这个我也没试过,建议你焊一个接口再切开看看。

网友L:
氩弧焊能焊接铝材吗?

网友M:
焊接后载流量弄够吗?

网友N:
有铝焊机

网友O:
使用交流氩弧焊机,打坡口焊接。交流氩弧焊机在焊接时有破碎分子的作用,抗氧化的作用。氩气的纯度三个9.

网友P:
能焊但是,技术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Q:
好像用气割枪焊接,其实电气线路铝线的的接驳,应该也是可以使用端子压接的方法的。

楼主:
回答上面各位:其实也不是非要焊接,厂里新上一套设备,要求甲方将电源送至第一受电柜,2000KVA变压器二次电流将近2900A,120X10铝母线两根并列,那么接头处就是4层铝排,钻孔找中有点麻烦。刚好厂家的师傅在焊接铝管,我想焊接的话工作量就小得多。但是以前没有这样弄过,不知道焊接后载流量具体有多大的损失。。。。。
图片就是现场焊接铝管的焊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看20楼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看图片20楼。。。。。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请看20楼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L:
请看20楼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Q:
焊枪绝对不行,铝的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必须要用高纯度氩气保护焊,请看20楼图片。。。。。。

网友R:
既然有铝焊接师父和设备,没问题,只要焊接质量保证,不影响载流量。

网友S:
汇流排不用铜排,还用铝板?就为了省钱么

楼主:
回复 网友R:
谢谢兔子师傅。。。。。
网上查了下,120X10两根并列载流量有说2800多,有说3200,有说3600,保守点取下限,变压器二次电流也是2800多,如果焊接工艺达不到的话就麻烦了,一直拿不定主意,所以才来请教。。。。。

网友C:
回复 楼主:
能焊成这样的话就没问题,看这鱼鳞纹,焊工了得啊!

网友T:
焊接技术过硬没事,技术差没有办法

网友B:
这个是氩弧焊,焊的?!!

网友U:
铝焊接不好那以后问题就麻烦了,还是打眼用罗斯固定妥当,铝排重叠部分可以适当加长保证接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