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6):
如题,用调速电机带着编码器旋转。用三菱的SPD指令测转速,实际测试过程中,调速电机显示的转速与PLC测试的转速误差大。有人知道调速电机测速的原理吗?

网友A:
呵呵;那就用转速表测一下转速,看编码器的数是准确的,还是电机本身显示的是准确的;

网友B:
可以试试1楼的方法;
是哪一种调速电机,转速检测以前有一个方法是采用测速发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厦门精研的,自己带个调速器,上面有转速可以显示

网友C:
用转速表校正

网友D:
为了一致好看,不用测速指令,用程序,在适当速度段修正

网友E:
校正一下转速表吧

网友F:
误差大到什么地步?

网友G:
楼上说的对,先用转速表看下那个有误差

网友H:
首先找出是哪个有问题才能进行处理

网友I:
估计编码器的数据和你认为的比例右出入

网友J:
比例对吗?
你自己脉冲计算错误

网友K:
调速电机有 一个转速校正的电位计的

网友L:
转速表只能做为参考

网友M:
调速电机的用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