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人,这是什么类型的伺服电机,用什么驱动控制!~~

楼主(2016-09-06):
求教高人,这是什么类型的伺服电机,用什么驱动控制!~~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步进电机

网友B:
楼主把所以都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在这里了呀!!大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但是这个步进电机要用什么驱动器控制呢!? 我很迷茫···

网友C:
步进电机就好驱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但是这个步进电机要用什么驱动器控制呢!? 我很迷茫···
你的电机参数呢,电流多大的,扭力多少,没有这些参数怎么选驱动器,最好把电机铭牌拍个照片上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 ,但是这个步进电机要用什么驱动器控制呢!? 我很迷茫···
步进驱动器选型范围比较宽,主要是电流要满足,电压要求比较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