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电机编码器

楼主(2016-09-06):
今天无意中在废料仓库中发现一台私服电机,型号是110SFT-M040D。三相220V量了电机还是好的,拆开后看到编码器A-ZKD-12U-250BM/4P,有15跟线,上网查了后知道,1PE
2 5v
30v
4a+
5b+
6z+
7a-
8b-
9z-
10u+
11v+
12w+
13u-
14v-
15w-
然后麻烦大神帮忙解释一下什么a+a-
什么u+u-的什么意思!

网友A:
绝对编码器

网友B:
很老式的啦

网友C:
1,这是伺服用的增量编码器。
2,这是当前伺服电机最常用的。
3,ab是增量信号2500线5V差分。Z是零位置。
4,uvw是电机磁极位置的信号,4对极。
都是差分式信号,含反相的负信号。
5,编码器的问题建议去Q群“编码器专业技术”群去问,那里还有很多可下载的资料。这里的某些回答情况你都看到了,不适合你问编码器问题。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