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6):
驱动用316J供电全正常,输入侧不管启动停止都有波形,就是没电压输出,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模块查得怎么样?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停止怎么有波形?幅度多少?是不是干扰?

网友C:
表达不清楚【输入侧】是316输入侧还是模块驱动脚呢

楼主:
上海森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达不清楚【输入侧】是316输入侧还是模块驱动脚呢
316J12脚有输入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查得怎么样?
模块没问题,驱动脚没有波形,只有负压

网友D:
你的启动停止的波形是哪里的

网友D:
管压降检测电路查了没,316换过没,6路都整过没,

楼主:
谢谢大师们,已修复,不是316的事,八路缓冲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