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6):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是三菱FX3UPLC,+J4伺服驱动器,脉冲+方向模式。

电机响应总是很慢,我加了个传感器,同样距离到位要100毫秒,而换松下伺服只要40毫秒。

网友A:
调节初始的响应时间?这是伺服驱动器本身的硬件性能决定的,应该不能调节的。
如果对速度有要求,可以尝试使用速度模式。

网友B:
下面那个图的时间是加速时间吧,在程序里面改下这个值。
不知道上面那个图是什么意思,PLC扫描周期也不可能是100ms啊。

网友C:
调整脉冲加速时间和伺服驱动器的响应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动作只能是位置模式,换成松下A5驱动器就可以达到40毫秒完成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发脉冲示意图

网友D:
这个是不需要调的,各个厂家的伺服都有这个参数,伺服频率响应,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三菱J4的伺服是2.5KHz速度频率响应,在业内已是很高水平的伺服响应,也就是说伺服的响应频率越高,伺服响应脉冲指令的速度就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