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GA报故障OL2怎么处理?看说明书是下图,V/F曲线是什么意思?怎么设置?有懂的吗?

楼主(2016-09-06):
看说明书是下图,V/F曲线是什么意思?怎么设置?有懂的吗?

网友A:
是不是启动时报警?那就是启动时间短,频率上升曲线,调整启动时间延长。

网友B:
是送电就报?不带电机也报?就不考虑V/F曲线。

网友C:
不接电机也报就可以拆着修了

楼主:
送电过几秒就报故障,没接电机,看说明书有个设定适当的V/F曲线,不懂怎么设置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接电机 几秒钟就报警 可以判断百分之90是变频器的故障 可以拆下来送修了 我是专门维修变频器 伺服控制器的 18351104859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送电过几秒就报故障,没接电机,看说明书有个设定适当的V/F曲线,不懂怎么设置
v/f曲线是改善负载启动特性,没接电机就不会影响报警。检查电流检测,互感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