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标准块

楼主(2016-09-06):
平时大家编程的时候都有用到哪些标准的块,比如电机的启停块收藏在库文件里面。

网友A:
西门子在自动化与驱动产品中的,软件标准块很多,拿来就用也很顺手。我用得块(变频器内部的自由功能块),有什么用什么。挺方便也挺好使。比如:PID块,特性曲线块,模拟转换开关块,加减乘除运算块,比较器块,布尔代数运算块,滤波器块等等,等等。

网友B:
电机的启停不需要块吧,
如果要可以自己弄一 个,
系统里我是没有见过这么简单的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楼主只是举例吧!
其实启停也可以整个块啊!
有时间可以多弄些
方便后面使用!

网友D:
平常不忙了就可以自己写一些功能块,就好比我这电机的块就8种功能模式。。不管写什么程序都可以用这块,更改下模式就好。

网友E:
不错,用起来方便

网友F:
没用过库,改天了解下

网友G: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用途编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