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6):
图片中的位置会持续升温

网友A:
配电柜内的隔板,在母线附近形成导体,做切割大电流流动产生的磁场?从而产生涡流?导致高温?
没有见过这种现象,建议更改使用塑钢做支持。

网友B:
忽然发现 论坛里一些图省事的人 治好了不少人的颈椎病

网友C:
三相母排是如何排布的,可以考虑三相成三角对称排列

网友D:
你确定是涡流?

电缆不要品字形排放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相母排排布方式:水平是前中后,垂直式左中右

网友E:
看能不能采用加大母排与“竖梁”之间的距离等类似方法。

网友F:
外包热缩管==隔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外包热缩管==隔离。
如果是涡流的话,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H:
三想负载电流调整为平衡就能改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图片中的位置会持续升温

提出涡流问题说明你很专业,其实很多很多配电箱,柜都存在这个问题,早应该共同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太浪费电能了。

网友J:
柜子设计完就是这样的吗?换个好点的木条,两端固定好,这个柜子没多重,咋样呀

网友K:
母排与竖梁垂直相交,还不在一个平面内,怎能感应涡流?

网友L:
我怀疑不是涡流,因为三相都在柜内,电流平衡互相抵消的

网友M:
把那个隔板切一条小缝。不形成回路

网友N:
三相母排穿三个小孔还是一个大孔?

网友O:
能产生涡流,就是钻墙了吧?或是过孔了?把母排与柜体的空间距离加大或者完全豁开,使其柜体不和母排形成环路,涡流就无通路了。

网友F:
涡流是怎么产生的:电流产生磁场,交流电流产生变化的磁场。大块的金属导体处于变化的磁场之中,导体中产生感应电动势,形成涡流,就好比一个干式变压器,铁芯外的上下槽钢和吊紧丝杆都是金属,而且是相互导通也构成了一个回路,就也于了等于一个线圈,当有大电流在这个金属线圈里经过就会产生感应电势,导致产生环流使金属发热。
减小涡流:我看变压器厂是在丝杆上套黄蜡管,再穿绝缘套管使丝杆与槽钢的回路断开,从而降低涡流损耗。

网友P:
这样的话把线装成平行是不是好点

网友Q:
换不锈钢的吧

网友R:
母线的安装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S:
增加电柜电阻,这样可以减少涡流电流,降低发热。

网友T:
回复 网友S:
听起来好像可以,但是实践中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U:
把方形梁切开一个口子

网友V:
离横梁太近引起的!三个铜排太近了!

网友W(2016-12-25):
果断把横梁改为非金属材质

网友X:
这么大电流,需要考虑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