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6):
基恩士PLC怎么控制PROFACE触摸屏切换画面??请大师指教

网友A:
呵呵;与其它PLC不是一样的用法;
在屏编程软件上设定系统起始地址;

网友B:
话说。。。为什么要让PLC来控制触屏换画面。。

网友C:
有这样的用法。比如某个点通了,显示对应的画面

网友A:
起始地址第一个对应的就是画面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在系统里设定的起始地址是DM0008,那么我只要在PLC里把触摸屏序号MOV到DM0008里就可以实现了对吗?

网友D:
好像很多屏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