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6):
听有人说把伺服、变频器之类的负载当成阻性负载来看待,不当成感性负载,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只不过功率因素高一点而已,但还是感性负载。

网友B:
简单地说就是等效带高冲击性轻微容性负载

网友C:
当阻性负载肯定不对

网友D:
变频器不是负载,是控制元件,电机是感性负载,电阻加热类的是阻性负载
我说的对吗?????????????

网友E:
楼上你说的有道理,对啊

网友F:
也算感性负载.

网友G:
测量一下变频器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他俩比一下就可以确定了,在下估计在不同的工作状态,所表现的性质也不同。应该感性负载电压相位超前电流相位,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相反

网友H:
容性负载

楼主:
那我选断路器是D型还C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