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如果plc输入的com接电源负极,就选npn的,如果plc输入的com端接电源的正极,就选pnp的。”这句话是网上的,我想请教大家的是,这句话对吗?
为什么和我之前的接线方法有冲突呢?我在用西门子CPU224XP时,如果公共端接24V-,那就选用的是PNP型传感器,现场也是这么接的线,没有出错,今天在网上一搜,怎么感觉和我一直认为的不一样呢?是我错了吗?

网友A:
错的 NPN  com接+  PNP  com接—

网友B:
公用点接正还是负的问题

网友C:
呵呵;网上的话都是名言?
应当这样描述:如果plc输入端子接电源负极,就选npn的,如果plc输入端子接电源的正极,就选pnp的;

网友D:
网上的那句话错了,搞反了。应该是公共端COM如果是负极接PNP,如果是正极接NPN.你也可以理解为PNP就是输出正的,NPN输出负的,不管怎样电源要构成回路,那么公共端负输入端就接正,公共端正输入就接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网上的那句话错了,搞反了。应该是公共端COM如果是负极接PNP,如果是正极接NPN.你也可以理解为PNP就是输出正的,NPN输出负的,不管怎样电源要构成回路,那么公共端负输入端就接正,公共端正输入就接负。
说的很明白,网上的话都可以用实践去证实,这样加深记忆

网友F:
话没有错误,属于理解问题!
人家原话的意思是信号一端接PLC,信号另一个端子为公共点!!
而你的却是PLC输入点那个公共点.......
话说还是理解问题
个人愚见

网友G:
不管怎么理解,实践才出真知。所以一楼不要迷糊。

网友H:
哈哈 由楼主的贴证明一点,网上看来的不一定正确。
如果在按6楼,还要去揣摩作者意思,太太累。

网友I:
话说得有歧义而已!

网友J:
楼主只管共负  还是 共正就好了。COM接负 ,PNP,,COM接正NPN。

有些PLC定义的名称还不一样。

网友K:
网上的有些东西不能相信,最好看plc厂家的手册。

网友L:
错了!刚好相反……

网友M:
西门子的源型漏型定义跟其他厂家正好相反。

网友N:
看图接线

网友O:
刚好说反了...........

网友P:
这句话就看怎么理解,本身说得就不是很具体
PNP输出高电平(正极性)
NPN输出低电平(负极性)

网友Q:
在PLC里形成回路就对了。

网友R:
看你的输入端是高低电平有效来选择开关类型。

网友S:
网上的这句是错的
特别是描述NPN和PNP的接近开关的那些错误的占大多数,我都看迷糊了
最后还是拿着接近开关实际测试才搞明白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呵呵;网上的话都是名言?
应当这样描述:如果plc输入端子接电源负极,就选npn的,如果plc输入端子接电源的正极,就选pnp的;
这个描述最好,直观,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