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V320 上电AL.099

楼主(2016-09-07):
停机时有时候会跳几下这个报警代码 然后又显示0, 过一会又闪两下,运行又是正常的,说明书上说是面板链接有问题  ,我以为接触不良吧链接的地方拆了重新装上去还是会这样,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吹吹灰看一下咋样,影响运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拆下来清理过了  运行的时候也会报AL.099运行一段时间报

网友B:
查下面板和CPU之间通信的IC看看是不是好的,或者换个,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面板和CPU之间通迅有问题造成的,E380有出现过YEY类似的问题,有的重新插拨下连接线会好,修过一台CPU通迅到面板中间一个PCB过孔开路引起的,再查查看,这种一会好一会不好的问题最头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