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序电压

楼主(2016-09-07):
零序电压保护原理是这么样的,有懂行的给说说,最好有个图,谢谢

网友A:
百度一下,不管是这么样的还是那么样的,都有

网友B:
说白了就是所有负载线路全部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如果互感器有感生电压(或者是感生电流在检测电阻产生电压)就表明该回路漏电:原理就是基尔霍夫定律

网友C:
零序电流保护的基本原理是基于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流入电路中任一节点的复电流的代数和等于零,即∑I=0,它是用零序CT(电流互感器)作为取样元件。在线路与电气设备正常的情况下,各相电流的矢量和等于零(对零序电流保护假定不考虑不平衡电流),因此,零序CT的二次侧绕组无信号输出(零序电流保护时躲过不平衡电流),执行元件不动作。当发生接地故障时的各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故障电流使零序CT的环形铁芯中产生磁通,零序CT的二次侧感应电压使执行元件动作,带动脱扣装置,切换供电网络,达到接地故障保护的目的。

网友D:
楼上的老师说的两位很好了,楼主好样的!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所有负载线路全部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如果互感器有感生电压(或者是感生电流在检测电阻产生电压)就表明该回路漏电:原理就是基尔霍夫定律
大哥,人家在问零序电压,而不是零序电流
零序电压保护一般采用开口三角形联接的电压互感器,是为了防止三相电压不平衡

楼主:
对对对,想问的是零序电压,用万用表怎样去测零序电压,

网友G:
用万用表测中性点与地之间的电压就是零序电压,俗称零点漂移。

网友G:
给个具体电路。

1.  由自动/手动选择电路、一般带自锁启动电路、水位自动控制电路、信号显示电路(图1)以及缺相保护电路(图2)组成,用作深井泵控制。
2.  自动/手动选择电路只有一组SA选择开关,不仅仅是为调整时确认转向而设置,当自动失效时可以实施手动启动,这是万不得已的情况。
3.  水位自动控制是由安装在60m水塔上的滑动式水位控制器SQ0、SQ1实现,低水位开泵、高水位停泵。
4.  QF系一只铁壳负荷开关,短路保护用熔断片,所以极易造成电源单相,需要增加一套检测电路,由三只电阻器R、一只中继KA和一台变压器T组成。变压器的数据是50/24V,所以中继的工作电压是AC24V。电阻的数值和功率由现场试验获得。其电路如图2所示,在电机未曾启动的前提下,人工造成缺一相,此时反复调整变阻器的(最好是相等的)阻值,直到变压器获得50V的电压,也就是零点漂移电压,能够使中继可靠吸合为止。为可靠建议三相都分别缺一次进行调试。
5.  当三相电压正常、自动运行和电机没有过载时,绿色正常指示灯燃亮。电路缺L1或L2中的一相,会因KM得不到电压而不能吸合使电机启动;但缺L3一相,当水塔低水位时,KM便会得电,使其辅助常开触点接通,KA得电,通过其触点的转换,中继KA自锁并断开KM的线圈回路,电机不能启动,同时燃亮与KA线圈并联的黄色故障指示灯。
6.  以上是60年代中期,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下,一个内迁西北的机床厂,在建设水源时使用的一组深井泵控制电路原理。
7.  现在可以用电接点压力表代替上述水位控制器,不必爬上60m水塔上进行维修了。
8.  现在也可以用缺相及相序检测继电器来代替上述缺相检测电路了。不过,原理应该是一样的,但价钱可能就大不一样。

网友H:
零序电流保护的基本原理是基于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流入电路中任一节点的复电流的代数和等于零,即∑I=0,它是用零序CT(电流互感器)作为取样元件。在线路与电气设备正常的情况下,各相电流的矢量和等于零(对零序电流保护假定不考虑不平衡电流),因此,零序CT的二次侧绕组无信号输出(零序电流保护时躲过不平衡电流),执行元件不动作。当发生接地故障时的各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故障电流使零序CT的环形铁芯中产生磁通,零序CT的二次侧感应电压使执行元件动作,带动脱扣装置,切换供电网络,达到接地故障保护的目的。
 零序电流保护一般适合使用于TN接地系统。因为当发生一相接地时,对TN-S系统Id回路阻抗包括相线阻抗Z1,PE线阻抗ZPE和接触阻抗Zf,即Zs=Z1+ZPE+Zf;对于TN-C系统,Id回路阻抗包括相线阻抗Z1,PEN线阻抗ZPEN和接触电阻Zf,即ZS=Z1+ZPEN+Zf;对于TN-C-S系统,Id回路阻抗包括相线阻抗Z1,PEN线阻抗ZPEN,PE线阻抗ZPE和接触电阻Zf,即ZS=Z1+ZPEN+ZPE+Zf,产生的单相接地故障电流Id=220/ZS,明显大于无故障时的三相不平衡电流,只要整定合适,就可检测出发生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以切断故障回路。而对IT系统,一般均是使用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较高、对单相接地不必要立即切断供电回路、但需发出绝缘破坏监察信号、以维持继续供电一段时间。工矿企业内的不配出中性线的三相三线配电线路。当单相接地时,该故障线路上流过的零序电流是全系统非故障系统电容电流之和,因而容易检测出接地故障电流,故可用零序电流保护装置来监察相对地第一次接地故障。TT接地系统常应用于工农业、民用建筑的照明、动力混合供电的三相四线配电系统中,常发现三相不平衡电流较大,当发生一相接地时,Id回路阻抗包括相线阻抗Z1,PE线阻抗ZPE,负载侧接地电阻RA和电源侧接地电阻RB,接触阻抗Zf,即ZS=Z1+ZPE+RA+RB+Zf,接地故障电流Id=220/ZS,由于RA+RB>>Z1+ZPE+Zf,且RA+RB数值一般均较大,很明显TT系统的故障环路阻抗大,产生的单接故障电流Id,远远小于不平衡电流,很难检测出故障电流,故不适用于TT接地系统。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所有负载线路全部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如果互感器有感生电压(或者是感生电流在检测电阻产生电压)就表明该回路漏电:原理就是基尔霍夫定律
大哥,人家在问零序电压,而不是零序电流
零序电压保护一般采用开口三角形联接的电压互感器,是为了防止三相电压不平衡
谢谢。正想询问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J:
变压器二次侧Y型的中心点电压正常应该为零,如果三相电压不平衡,中性点就会出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