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自己新建的符号库,连接点是11,13,,21,24   可是被自动编号改成1,2,3,4了。。。怎样才能不让他自动编号呢?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选择手动编号,你想怎么输入都可以

网友B:
在部件属性里定义连接点,符号里的连接点会发生变化,所以无需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