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以西门子的断路器5SY6105-7CC为例

额定电流是0.5A,上下口均不接线情况下,闭合开关,万用表量得有3-4欧姆的电阻。

开关在闭合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电阻呢?

西门子官方的说法是断路器检验项目里没有测电阻这一项

1.新断路器,拆包装后放在桌子上的那种测量方式来测量,同批次从0.5A到数十A不等;
2.用的万用表是福禄克177,表笔短接电阻是0.2欧姆。
3.对比试验,一批来的断路器中,额定电流10A以上的测量电阻都是0.2-0.3欧姆。
4.不仅西门子,施耐德的小额定电流断路器也这样。
个人应该是现象应该是正常的,但不明白原因,遂向大家请教。

网友A:
用万用表量这种电阻不准,我用的台式FLUKE,把两个表笔直接短接量的电阻都有显示0.8欧,想量准确估计只有上lcr

网友B:
测量是否可靠,工作电压是多少;
想象中,触点的接触电阻应当比较小。

网友C:
可能串有取样电阻。

网友D:
断路器有问题.触点的接触电阻应当极小.

网友E:
一般情况是没有电阻的,应该是表的问题吧!

网友F:
普通表你直接把表笔短接有时都会显示1到2欧的电阻。。

网友G:
可以通电闭合开关,然后测量上下口的电压是否为0?

网友H:
同意楼上说有,通电、连接一负载测量进出线端电压降就知道它的接触阻抗了,直接测量直流电阻要用电桥测量,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的话可能不准跟表有关

网友I:
感觉还是接触不好的原因

网友J:
新的开关吗

网友K:
你测的是新短路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看一下我的补充内容。

测量应该没问题,没有接电,没有接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全新的

您可以再看一下我的补充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全新的

您可以再看一下我的补充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I:
已经很用力接触了,而且测量其它额定电流大的不用太用力按,测得电阻为0.2-0.3欧姆

您可以再看一下我的补充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

全新断路器,没有接电,没有接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施耐德的断路器也这样。

感觉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表笔短接0.2-0.3欧姆

测量同批次其它额定电路大的断路器电阻也就是0.2-0.3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表笔短接0.2-0.3 用的福禄克177,好多年了,没吃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详细说一下么

意思不带负载的话有电阻无所谓,通电后可能这个电阻就消失了?

如果不消失就是电压=电流*电阻。
如果消失了?如果消失了,有什么理论依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为什么测量别的大额定电流的没有问题呢?

为什么测量大小额定电流的会有不一样的?

网友C:
小电流用互感器测误差大,用取样电阻方便,小功率变频器电流检测也用。

网友J:
回复 楼主:
里面主电路串了个电流脱扣线圈,安数越小线圈线径越细圈数越多。和这有关,但具体阻值还真没测量过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小阻值的电阻,不好说,但测量电压就比较容易稳定。合闸后,电压为零,说明就是短路了呗。这还要什么道理呢?万用表测电阻,小阻值的档位,就是两个表笔短路也未必显示0呀。

网友L:
新出厂的产品,一般会在触点上涂上电力脂,你多开合几次,电阻应该就会变小,电流大的断路器弹簧作用力大,接触时触头压力大,能瞬间就把电力脂压走。

楼主:
回复 网友L:
如果说新出厂的如此,可在用好几年的产品也是如此该怎么解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同一块万用表短接和测量别的纯电阻不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了,但想再具体了解下。能提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抱歉,不是很明白

网友M:
我也测过,不准的,不如通电后测量上下端子的电压差

楼主:
回复 网友M:
那为啥大电流的就没电阻呢?
为啥有的准有的不准呢,肯定有原因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拆一个小安数和一大安数开关一看就明白了,同型号安数一样开关电流脱扣线圈扎数都是相同的所以电阻几乎一样。但受到后期保存环境不同触点氧化程度不同电阻也会有差异

楼主:
回复 网友J:
新旧都这样,这才让你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J:
回复 楼主:
被你的精神感动了

网友N:
应是接触不好的原因吧。

网友O:
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