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三菱变频E740报E7故障怎么维修,怎么下手,驱动都正常,信号是怎么检测的,哪位大侠知道,请求告知一二,谢谢了

网友A:
手册这么写的,自己理解。

网友B:
有大师修这个很牛的

网友C:
2个CPU通讯不正常,先代换控制板,不行再查驱动CPU电源,复位,晶振,通讯光耦,霍尔有问题也会报E7

楼主:
谢谢,我再检查检查,谢谢大师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