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我看到有个程序里有这个指令,D>=,这个比比较指令要好用,这台机器是3U的,但是想请问FX2S,2N这些机型里面有这条指令吗?
它比CMP的比较指令要好用一些,也更方便。

网友A:
第一:FX2N、FX1N、FX1S等等可以说已经淘汰,你不必在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目前大量生产的FX3**系列都是直接用“<、>、=....”等数学比较符号做运算,至于更高级别的更加不在话下;

网友B:
FX2N有这条指令的:

网友C:
连FX2S都出来,想像力还真够丰富的了;

网友D:
放心吧,不支持这指令的机器。你现在想买都买不到了。

网友E:
2楼、3楼已经通过编程软件进行了验证,亦可查阅相应指令表查看指令内容;
至于写到2S,可能是于该类型号不是很熟悉,或者是笔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试了一下,1S还真有
不过这个比cmp简单多了,为什么要存在这么多指令呢,是不是也是不断进步并淘汰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试了一下,1S还真有
不过这个比cmp简单多了,为什么要存在这么多指令呢,是不是也是不断进步并淘汰的过程?
各有各的用处!

网友F:
要是加减乘除也可以就好了  哈哈

网友G:
现在三菱的plc应该都支持了

网友H:
一个是节点比较,一个是数值比较

网友I:
3U还有CRC指令呢,以前用2N的年代要写MODBUS通讯估计会爆血管

网友J:
FX系列都有这个指令

网友K:
FX系列都有,32位大于等于比较指令

网友L:
三菱没有2S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第一:FX2N、FX1N、FX1S等等可以说已经淘汰,你不必在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目前大量生产的FX3**系列都是直接用“<、>、=....”等数学比较符号做运算,至于更高级别的更加不在话下;
FX2还在用有好几个,FX3GA的倒是坏了好几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第一:FX2N、FX1N、FX1S等等可以说已经淘汰,你不必在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目前大量生产的FX3**系列都是直接用“<、>、=....”等数学比较符号做运算,至于更高级别的更加不在话下;
FX2还在用有好几个,FX3GA的倒是坏了好几个。
FX3GA我到现在总算坏了一台(目前总计用了3200台左右),FX1N倒是坏了十几台了,从2004年累积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