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6-09-07):
今天帮朋友维修了一台松下变频空调,故障是室外机有时能正常工作制冷,查看变频主板发现几个电容漏液,引脚都腐蚀了,于是更换相同规格的,试机正常工作了。

网友A:
又学一招,谢谢!

网友B:
感觉这种经验维修还是算比较便捷的;
在一些维修示例中,时常有换电容的介绍,以往这种例子少见。

网友C:
松下的质量也是如此不靠谱??

网友D:
感觉这块电路板没有IGBT驱动的功率元件呢?

网友E:
模块上图看看

网友F:
居然还有漏液的?

网友G:
用了多久了啊

网友H:
电子方面一直都很爱好,但太不好学了

网友I:
大电容全部更换,还是只换一部分。有什么 窍门吗?看见漏液鼓包就更换。如果没有漏液鼓包怎么判断。很想向楼主了解下。谢谢

网友J:
看样子有年代了啊

网友K:
松下黑色家电的电容一直以来都是维修必须检测的地方

网友L:
前几天一欧姆龙变频器开机运行无输出,同换几个电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