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本人有一工程要伺服电机实现多段精准定位,定位距离步长短不一至。

网友A:
要求不高可用欧姆龙CP1E 带2个轴,800左右

网友B:
很多PLC都可以满足,要看你使用多少个伺服,很多小型的PLC都可以本体带4个伺服,如果需要更多则要扩展PLC模块或者使用中大型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伺服,两个步进

网友C:
定位长度是连续变化,还是多段。三菱的小型PLC就没多段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段,比如第一段走2CM,第二多走3CM第三段走5CM。。。。。每段距离都不一样!

网友D:
台达 永宏 很方便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E:
我习惯用松下,不过没有用过松下的,要熟悉一下才能上手,新型号可以控制6轴

网友F:
不要问用哪种好;
你自己编程会用哪些先列出来再让别人帮你选;
不可能你所有的PLC品牌编程都很熟悉吧?

网友G:
基本上都可以

网友H:
需要运转中变速请选用基恩士,保证你不会后悔!
欧姆龙的话通过指令也可以做到变速;
但是西门子300系列以下的产品是不可能做到运转中变速的!!
三菱定位精准,FX5U性能卓著但是价位稍高,FX3GA性价比最高本体控制3轴刚好满足你要求,60点的大约1300左右,唯一不足就是最大扩展能力只有124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