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根据焦耳定律Q=I2Rt与欧姆定律I=U/R,则有Q=(U/R)2Rt=(U2/R)t=Pt,其中P为功率,即Q=Pt,这是对的,完全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Q=I2Rt表明电阻的发热量与其阻值成正比,而Q=(U2/R)t则表明电阻的发热量与其阻值成反比,同一个公式却推导出两个完全相互矛盾的结论,这个该如何解释呢?还是我钻牛角尖了呢?求老师们点拨

楼主:
说明一下:I2、U2分别表示I的平方、U的平方,(U/R)2表示(U/R)的平方

网友A:
统一到Q=IUt就没问题了;
因为其中一个是用的电流,另一个用的是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焦耳定律Q=I2Rt与欧姆定律I=U/R,则有Q=(U/R)2Rt=(U2/R)t=Pt,其中P为功率,即Q=Pt,这是对的,完全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Q=I2Rt表明电阻的发热量与其阻值成正比,而Q=(U2/R)t则表明电阻的发热量与其阻值成反比,同一个公式却推导出两个完全相互矛盾的结论,这个该如何解释呢?还是我钻牛角尖了呢?求老师们点拨
你没发现等式后边要两个变量吗?电流固定不变时才与电阻成正比,电压固定时才与电阻成反比,前提条件不一样

网友C:
你把具体参数代入两者计算对比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D:
成正比反比,一定要其它量和要考察的量无关,就是说相当于常数.
如果是变数,受考察量影响,就不能说考察量有正比反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