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安川变频器在电机启动过程中报GF故障代码,第二次重新启动后能启出来,请问电机启动过程中如果跳的话不是应该报过流故障吗?

网友A:
有可能是过流

网友B:
GF是变频器输出侧对地短路,电流超过额定的50%.
用兆欧表量量电机电缆的对地绝缘,还有电机线圈的绝缘也有可能.

网友C:
短路,过流都 与电流检测电路有关,正常时观察显示电流变化,分析是外部(负载)还是内部(检测电源,驱动电路)。

网友D:
先查电机的绝缘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电机或电缆绝缘有问题的话,电机启动后使用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吧,但是电机启出来后一般都能用半天,但是变频器的频率比较高,电机是冲洗泵,母管压力设定在5公斤,变频器频率一般保持在45HZ,电流在118A,电机额定电流为147A,感觉有点偏高,因为冲洗泵是两台电机,一台运行,一台备用,另外一台正常使用时变频器的频率保持在36HZ ,这台电机功率只有75KW,另外一台是90KW,不知道和这个出力有没有关系。

网友E:
换电机试试,或空载试试

网友F:
安川有误报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电机或电缆绝缘有问题的话,电机启动后使用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吧,但是电机启出来后一般都能用半天,但是变频器的频率比较高,电机是冲洗泵,母管压力设定在5公斤,变频器频率一般保持在45HZ,电流在118A,电机额定电流为147A,感觉有点偏高,因为冲洗泵是两台电机,一台运行,一台备用,另外一台正常使用时变频器的频率保持在36HZ ,这台电机功率只有75KW,另外一台是90KW,不知道和这个出力有没有关系。

原来正常使用的设备,发生报警,无非就是那么几种.
1,使用状况发生变化.(负载变化,电源变化等)
2,硬件老化(导致绝缘不好)
3,变频器内部老化,导致误报警.

根据实际情况排除各种可能性,剩下的未排除项目,真相就在里面.

楼主(2017-01-18):
后来将变频器甩开,电机与靠背轮脱开,工频启动电机一起就跳进线开关,解体电机发现线圈有受损,这就是罪魁祸首,重新委外更换线圈后变频启动该电机均正常。

网友G:
   楼主还未忘记回来收尾,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