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接上贴。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9123。因为上次只是偶然性的跳闸。另外对这个高压变压器保护器不熟悉。后来又合上就好了。没想到今天又跳了,好好查到跳闸原因如图。

请教一位老高压电工师傅,他说有时候灵敏度过高造成的,检查一下没问题。不用理会。复位重合闸就行。果然,重新储能再合闸就行了。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求分享下。

楼主:
零序过电流应该就是高压系统有漏电。导致跳闸。可是重新合上,又可以用很长时间。跳闸貌似没有规律。要说漏电应该下雨天会频繁跳闸,因为潮湿呗。但是下雨天也不跳。就是有时打雷会跳。你说奇怪不?

网友A:
稍微把整定值调高一点,可能是误动作,再者检查一下是不是高压电缆的铅皮接地线也穿过零序互感器了?

网友B:
看看你的零序电流设定值是多少
你看看跳闸时三相是不是不平衡?

网友C:
这个可是“高压电工”的事了!我是不会啊!

网友D:
有条件的话,电缆做一下耐压实验吧

网友E:
这个要让有资质的人员来检测下,自己不要轻易弄,高压不是闹着玩的啊。

网友F:
重合闸没事就可以

网友G:
让有资质的来看一下,不要乱动哦

网友H:
零序互感器就是检测高压三相不平衡,如果显示零序过流跳闸,你应该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一下三相电流的情况,另外高压电缆的接地也要检查,不会没有原因就跳闸的

网友I:
仔细检查一下.高压跳闸是很危险的事.不可大意.不会没有原因就跳闸.

网友J:
高压危险。

网友K:
是不是线缆有轻微漏电啊

网友L:
B相绝缘不好,60V了,需要电缆打压找出绝缘损坏点。

网友M:
有条件做下电缆耐压吧,估计整定值因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N:
未见过类似装置,说点可能。
上个帖子说,低压端确定没有问题;那么,剩下的主要就是电缆、高压变压器保护器及其相关器件了。
对高压变压器保护器,或者可找一下厂家资料;而配电柜等,可取得所提供电源的单位的支持。
对于电缆,可观测和做初步的检测判断,查看沿线情况。

由于是高压,需特别注意安全,需有资质者或熟悉情况者参与。
据显示的跳闸原因,亦需留意有无短暂的故障现象。

网友O:
漏电了?有没有下雨?潮湿?
找出来了没?

网友P:
我也赞成老电工说的,灵敏度过高。

网友Q:
这故障南处理,先检查一下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零序电流设定值是多少
你看看跳闸时三相是不是不平衡?
我看了一些。设定值貌似是2A.跳闸是晚上。没有施工,没有负载。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看三相不平衡差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三相不平衡差异多少?
跳闸时时晚上,没施工。根本没有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故障南处理,先检查一下绝缘
谢谢。改天不施工了。摇表摇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漏电了?有没有下雨?潮湿?
找出来了没?
没下雨,很长时间没下雨了,很干燥。反而有时候下雨反而不跳(还是连阴雨)。

楼主:
引用 网友L:
B相绝缘不好,60V了,需要电缆打压找出绝缘损坏点。
谢谢,需要专门仪器打压吧?。

网友R:
高压部分也是本厂处理吗?

网友S:
是不是增加了电容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S:
是不是增加了电容补偿
无增加补偿!

网友T:
10KV中性点没有接地是允许单相接地短时间运行。我们公司的综保没有设置零序电流过高跳闸,并且10KV一旦有单相接地故障发生,消弧柜立马通过单相真空接触器将接地相直接接地,以消除接地点产生弧光。

网友U:
有露电流,2A就是200A,检查出线到变压器的线和变压器吧,打打耐压。

网友V:
楼主你好:关于高压柜跳闸,想问个问题。这个高压柜的主要负荷是什么?

网友V:
高压柜零序过流跳闸一般是零线电流超过设定值。与漏电无关。主要是检查零电流为什么大?

网友V:
零序电流的增大一般是三相电流不平衡,或三次谐波过大。我2010年在长沙市某商场处理高压柜跳闸的问题,就是节能灯产生的三次谐波使高压柜跳闸。主要是谐波使零序电流增大。零序继电器保护跳闸。这个高压柜是整个商城的照明专用柜,且照明灯90%是节能灯。节能灯是三次谐波源头。后把三次谐波进行了处理,解决了跳闸问题。所以要分析跳闸原因。

网友W:
回复 网友S:
渔翁高手.增加一个电容柜要高配开关跳闸吗.是何常识与原因。一新手问

网友X:
引用 楼主:
零序过电流应该就是高压系统有漏电。导致跳闸。可是重新合上,又可以用很长时间。跳闸貌似没有规律。要说漏电应该下雨天会频繁跳闸,因为潮湿呗。但是下雨天也不跳。就是有时打雷会跳。你说奇怪不?
是否每次跳都有打雷气象?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你好:关于高压柜跳闸,想问个问题。这个高压柜的主要负荷是什么?
500Kva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X:
引用 楼主:
零序过电流应该就是高压系统有漏电。导致跳闸。可是重新合上,又可以用很长时间。跳闸貌似没有规律。要说漏电应该下雨天会频繁跳闸,因为潮湿呗。但是下雨天也不跳。就是有时打雷会跳。你说奇怪不?
是否每次跳都有打雷气象?
打雷跳的次数较多,但不打雷偶尔也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V:
零序电流的增大一般是三相电流不平衡,或三次谐波过大。我2010年在长沙市某商场处理高压柜跳闸的问题,就是节能灯产生的三次谐波使高压柜跳闸。主要是谐波使零序电流增大。零序继电器保护跳闸。这个高压柜是整个商城的照明专用柜,且照明灯90%是节能灯。节能灯是三次谐波源头。后把三次谐波进行了处理,解决了跳闸问题。所以要分析跳闸原因。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V:
高压柜零序过流跳闸一般是零线电流超过设定值。与漏电无关。主要是检查零电流为什么大?
零序就是测漏电流的。

网友V:
楼主你好:零序保护的动作电流都比效大。当然单相对地短路电流大时有保护。如果是漏电电流不大时零序保护是不动作的。漏电一般是在低压则保护。另外500KVA变压器后接的负荷是什么?

楼主(2016-10-29):
谢谢。变压器后面主要是移动式空压机,但是空压机都装的有漏电保护开关。另外变压器高压低压是隔离的啊。因此可以排除低压漏电。最近下了半个月雨,反而不跳了。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Y: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零序电流设定值是多少
你看看跳闸时三相是不是不平衡?
我看了一些。设定值貌似是2A.跳闸是晚上。没有施工,没有负载。
三相负荷不平产生的是负序电流吧?怎么会是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