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如题,每个编码器用两条线,是不是要找有13个高速计数器的型号?
三菱有没有这么多计数器的型号?
或者其他牌子的也可以推荐一下

谢了

网友A:
就选能达到你的精度要求的型号就可以

网友B:
要看你分辨率了

网友C:
13个高速计数器的PLC不太好找吧,是不是走通讯

网友D:
好像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PLC,一般支持二个就不错了。
这样的最好是通讯或者其它模拟模块来实现。

网友E:
没有这种PLC,你可以找别的方法试试。

网友F:
只能用通讯的方式 ,将几个PLC联起来

网友G:
三菱小型的自带几路计数,如果不够可以扩展计数模块。

网友H:
这个要扩展高速计数模块,小型机没这么多

网友I:
这么多,走通信比较靠谱了!

网友I:
或者中大型PLC了

楼主:
看来小型PLC都没有这么多计数器的

网友J:
海为8路!两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海为8路!两个够
海为的梯形图编程跟三菱的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分辨率了
看不懂

网友K:
呵呵;
成本不在意就上模块式的PLC,配对应的高速计数模块N个

网友L:
plc
有这么多高速口吗

网友M:
FX系列本体可接2个AB相高速计数器;再扩展高速计数器模块

网友N:
什么设备用这多

网友O:
profibus线,用编码器?这么精密的设备肯定值钱

网友P:
印象中最好就是通过通讯来做 让伺服承担一部分运算,不然CPU运行起来比较吃力

网友Q:
海为也许有,你可以问问

网友R: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S:
最好用模块化中型PLC了,例如欧姆龙CJ2M、基恩士KV-5000、三菱Q系列

网友T:
小型比较难,要么中型机不停堆模块要么直接用总线型的编码器做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T:
小型比较难,要么中型机不停堆模块要么直接用总线型的编码器做通讯。
这种编码器是怎么用的?用协议读?

网友U:
对,如果有智能编码器(可以走net通讯的)十二个编码器全用网络传输信号,又快又好,而且未必价格高。关键是有没有智能的带通讯的编码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海为的风格和西门子比较相似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对,如果有智能编码器(可以走net通讯的)十二个编码器全用网络传输信号,又快又好,而且未必价格高。关键是有没有智能的带通讯的编码器。
有,智能型自带I/O的编码器,可以自带CAN总线13个编码器自组网同步处理数据,并输出自带的开关和RS485信号给后续PLC。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问的是这13个编码器干什么用?如果相互之间没有关系的各自为政,怎么玩都无所谓,用多个小型PLC做了再组网。如果相互之间有同步联动关系的,再怎么加高速计数器模块都是白搭,一个PLC扫描式工作模式响应跟不上。

网友W:
欧姆龙和基恩士双向计数的支持4路,你的11路要么用大型要么多个小型组网

楼主: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对,如果有智能编码器(可以走net通讯的)十二个编码器全用网络传输信号,又快又好,而且未必价格高。关键是有没有智能的带通讯的编码器。
有,智能型自带I/O的编码器,可以自带CAN总线13个编码器自组网同步处理数据,并输出自带的开关和RS485信号给后续PLC。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问的是这13个编码器干什么用?如果相互之间没有关系的各自为政,怎么玩都无所谓,用多个小型PLC做了再组网。如果相互之间有同步联动关系的,再怎么加高速计数器模块都是白搭,一个PLC扫描式工作模式响应跟不上。
纯粹显示用的,不需要联动。。CAN网络延迟大不大?

网友X: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对,如果有智能编码器(可以走net通讯的)十二个编码器全用网络传输信号,又快又好,而且未必价格高。关键是有没有智能的带通讯的编码器。
有,智能型自带I/O的编码器,可以自带CAN总线13个编码器自组网同步处理数据,并输出自带的开关和RS485信号给后续PLC。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问的是这13个编码器干什么用?如果相互之间没有关系的各自为政,怎么玩都无所谓,用多个小型PLC做了再组网。如果相互之间有同步联动关系的,再怎么加高速计数器模块都是白搭,一个PLC扫描式工作模式响应跟不上。
纯粹显示用的,不需要联动。。CAN网络延迟大不大?
选用携带有CAN现场通讯总线传输端口的编码器,价格并不低,并且CAN总线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工厂,其通讯响应时间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您的老板对于这个项目的出资额封顶是多少,不要指望用很低的价格就能完成这个数据采集系统。

网友Y: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对,如果有智能编码器(可以走net通讯的)十二个编码器全用网络传输信号,又快又好,而且未必价格高。关键是有没有智能的带通讯的编码器。
有,智能型自带I/O的编码器,可以自带CAN总线13个编码器自组网同步处理数据,并输出自带的开关和RS485信号给后续PLC。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问的是这13个编码器干什么用?如果相互之间没有关系的各自为政,怎么玩都无所谓,用多个小型PLC做了再组网。如果相互之间有同步联动关系的,再怎么加高速计数器模块都是白搭,一个PLC扫描式工作模式响应跟不上。
纯粹显示用的,不需要联动。。CAN网络延迟大不大?
既然是这个要求,用n个plc好了

网友Z:
转速高吗,转速高的话,通讯连接有可能跟你不上

网友V: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对,如果有智能编码器(可以走net通讯的)十二个编码器全用网络传输信号,又快又好,而且未必价格高。关键是有没有智能的带通讯的编码器。
有,智能型自带I/O的编码器,可以自带CAN总线13个编码器自组网同步处理数据,并输出自带的开关和RS485信号给后续PLC。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问的是这13个编码器干什么用?如果相互之间没有关系的各自为政,怎么玩都无所谓,用多个小型PLC做了再组网。如果相互之间有同步联动关系的,再怎么加高速计数器模块都是白搭,一个PLC扫描式工作模式响应跟不上。
纯粹显示用的,不需要联动。。CAN网络延迟大不大?
继续的问题:只是显示用为什么?为什么13个编码器要集中显示?那不是要派个人去看着显示吗?这不是要你们老板增加人工多付工资吗?

网友V:
CAN的网络延迟不大,如果做成主动发送模式更快。国产化有CANOPEN编码器(CIA协会入会认证的),不贵。

网友T:
回复 楼主:
就和常规总线读仪表一样,直接按照站号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V: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对,如果有智能编码器(可以走net通讯的)十二个编码器全用网络传输信号,又快又好,而且未必价格高。关键是有没有智能的带通讯的编码器。
有,智能型自带I/O的编码器,可以自带CAN总线13个编码器自组网同步处理数据,并输出自带的开关和RS485信号给后续PLC。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问的是这13个编码器干什么用?如果相互之间没有关系的各自为政,怎么玩都无所谓,用多个小型PLC做了再组网。如果相互之间有同步联动关系的,再怎么加高速计数器模块都是白搭,一个PLC扫描式工作模式响应跟不上。
纯粹显示用的,不需要联动。。CAN网络延迟大不大?
继续的问题:只是显示用为什么?为什么13个编码器要集中显示?那不是要派个人去看着显示吗?这不是要你们老板增加人工多付工资吗?
13个编码器显示螺杆滑块的位置,不需要精确控制的,在触摸屏上集中显示。不过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我知道小型PLC做不到,网络的编码器价格也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CAN的网络延迟不大,如果做成主动发送模式更快。国产化有CANOPEN编码器(CIA协会入会认证的),不贵。

这个CANOPEN最便宜也要一千多块吧,都赶上一个PLC的价了

网友AA:
该编码器可以直接组网和输出开关,无需PLC和编程。可组网,可编程,最终是可以帮助用户节省成本的。

网友X:
信捷PLC好像也有8路高速输入的小型机,可以两台互相通讯制作成为一个控制系统。

网友Y:
回复 楼主:
不会只显示不参与控制吧,能不能从那个控制器里读到数据

网友V: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CAN的网络延迟不大,如果做成主动发送模式更快。国产化有CANOPEN编码器(CIA协会入会认证的),不贵。

这个CANOPEN最便宜也要一千多块吧,都赶上一个PLC的价了
这个一千多块的canopen的编码器是绝对值的,可以编码器传感、可以Can总线组网、可以内置PLC功能及位置与速度开关输出,可以集中到一个触摸屏显示13个位置和速度,,,,可以解决你问的问题,要说它“赶上PLC的价”,太正常不过了。你要找到那个不到“1千多块”的PLC,可以连13个编码器,才能这么比较啊。

网友U:
回复 网友V:
这个厉害。赞。也是今后的方向和潮流。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上网。

网友X:
厂家的专利技术解决方案,就是在这种工程上体现出来了价值。所以说,现场总线通讯技术,很值钱的,各家品牌商都有拿来赚钱的现场总线技术。

网友AB:
基恩士PLC加MX1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