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如题,两个正数相减得到的值,因为两个数大小不确定,所以得到的可能是正或负数。想取绝对值。
这个值大于设定的值时驱动相应的动作。看了没有看到!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和0比较下
有乘以-1的指令吧

网友B:
有没有不清楚,不过可以减之前先判断大小,再由大的减去小的……

网友C:
对、先判断值是否大于等于0,如果小于0就乘-1

网友D:
没有信捷的资料,指令表中没有看到合适的指令吗;
先判断得值是否小于0,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E:
信捷支持C语言编程,以前我是C语言混合梯形图

楼主:
谢谢大家!至少有了个思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