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最近在调试一台设备,要做一个力拒保护功能,就是当撞击到物后伺服停止工作并保警。现在知道是先监控正常运行时的峰值力拒,然后保护力拒比它大一点。但效果不理想。在此(高手如云的论坛)请教一下各位。表情谢谢!或者给个台达的技术支持电话。网上搜了一个400 820 9595 打不通。

楼主:
忘了说是台达ASDA-B2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A:
用外部限位开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哦,我们本身是一个推料动作,是要撞击的,是为了做一个卡料,料推不出去达到一定力拒后停止推料

网友B:
内部转矩限制呗!

网友C:
内部力矩限制,这个没错,但是如果撞击的速度(也就是小车的加速度)太快,将会导致力矩限幅形同虚设,撞击电流会冲过限幅,直接奔着过电流而去了。所以采用力矩限幅,一定要考虑运动体的惯性作用,控制好运动体的加速度,才能保证转矩限幅这道防线起作用。

也不知道台达的伺服控制器,对于转矩控制有没有针对转速超限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在运动体行走过程,对他的加速度有一个限制。以保证加速度始终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以内。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没搞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搞懂。
就是说,如果电机的加速度太大了(速度变化率),转矩限幅是限制不住的。直接就会报过电流故障了。除非加速度是在电机的控制系统范围以内。(每一个调速控制系统,都会有一个自己内部可控的加速度极限值)。

楼主:
好的谢谢!我在好好验究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