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知道直齿轮的速度,我想要得到在理想状态下圆齿轮的转速。两种齿轮的齿是一样的,知道圆齿轮的模数齿数这些参数,因为这个圆齿轮连接着伺服电机,我想要算出能够匹配直齿轮的速度的转速

网友A:
是不是这样算的,比如齿条每分钟移动100个齿,圆齿是20齿的,那么圆齿每分钟就是转5转。

网友B:
齿轮1的齿数为:Z1,转速为:n1,齿轮2的齿数为:Z2,转速为:n2,则两啮合齿轮转速和齿数间的关系为:n1/n2=Z2/Z1

网友C:
这伺服电子齿轮比如何设定。

网友D:
直接计算直齿长度不行吗?

网友E:
单位时间内,齿条走的距离/齿轮节径,就是齿轮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