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昨天我们的剪裁机坏了,操作工说机器坏了,过来看看吧。过去一看合闸就转,不用启动了,奇了怪了。仔细检查一番,后来换了接触器就好了,大家说说怎么回事会这样?

网友A:
你这个交流接触触头会不会因为电流太大或者机械卡死黏住了导致的,控制回路失效了,你可以检查检查。

网友B:
换了接触器好了,那坏的发图上来看看,拆开看看,

网友C:
一般情况就是接触器触点粘连,电流大引起的,实际情况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D:
不是卡了就是粘了,质量不好还是大电流用过,很正常。一般好点的接触器就不会出现

网友E:
你换了接触器就好了,证明就是接触器机械卡死(没有复位)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接触器容量不够大,触点粘连原因造成(这很危险)容易形成电机缺相运行而导致电机烧毁。最好是查明原因,针对问题解决故障更好

网友F:
很简单:启动开关常闭了或者接触器触点粘连咬死。

网友G:
接触器是不是选的太小啊

楼主:
电机才是5.5KW的电机,接触器是1810的

网友H:
接触器坏.

网友I:
那楼主检查到接触器什么问题了么

网友J:
接触器触头被黏在一起了?

网友K:
接触器坏

网友L:
接触器触点粘连或者是铁芯粘住了,我跟换的很多的铁芯粘住的,现场灰尘大

网友M:
你都修好了,还不知道问题在那里吗?

网友N:
接触器烧死了

网友O:
你的答案都出来了还考问大家?应急的话,敲敲还能用一下

网友P:
接触器要么卡住了,要么粘住了,很简单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I:
质量不好的接触器可以选大一号

网友R:
楼主 大太阳级别的人物  这个问题还奇怪?  我都奇怪你的论坛级别怎么升上去的

网友S:
小型中间继电器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不足为怪,现在的继电器质量不咋地

网友T:
看以上回复,该说的都说了,反正就是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U:
接触器选大一点的。

网友V:
这就是简单的接触器粘连,造成的原因可能是接触器触点容量太小烧坏,另一种就是现场环境太脏,铁心有油泥,粘住动铁芯,无法复位

网友W:
很简单的问题,看样你干的是综合维修工

网友X:
一般是接触器触点粘连,电流大引起的。也许机械卡死引起的。仔细检查一下即可发现问题。

网友Y:
电流过大,接触器触头熔焊在一起,得考虑换大点的接触器

网友Z:
哈哈 这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蒙圈了

网友AA:
接触器触头粘住了?

网友AB:
接触器的自锁常闭触头短路了?

网友AC:
肯定是接触器触头烧在一起了,所以不用启动了

网友AD:
接触器坏了,用万用表测一下看看

网友AE:
1触点粘连2铁心吸和面油污脏物粘住

网友AF:
要么卡住,要么粘连,接触器选小了?

网友AG:
接触器触点粘连,
碰到过,关不掉的,要拉总电源。

网友AH:
昨天刚换一个,操作工反应一直在加热,还好时间短,没出更大故障。操作中,接触器又自动弹回,呵呵。型号某泰的,国。新的是施耐德

网友AI:
回复 楼主:
5.5千瓦的电机你尽然用1810啊,起码都要2510

网友AJ:
这个接触器触点卡滞或者粘连,偶尔见到

网友AK:
应该是接触器粘连或者是机械卡死啊。

网友AL:
接触器黏住了

网友AM:
电流大接触器粘了,或接触机械卡住了

网友AN:
   这个毛病可以把交流接触器拆下来看,如果触头没有烧熔在一起,那就是交流接触器的“附吸现象”,原因就是交流接触出厂时为了防止E形铁心生锈涂了黄油,随着交流接触器工作时间,由于工厂环境空气中有灰尘杂质进入E形铁E形铁心,油与灰尘混合后造成,E型铁芯表面就会形成粘合物,导致接触器吸合后不能释放。处理方法很简单,用00号砂纸把E型铁砂一下就可以搞定啦。

网友AO:
你把接触器换了正常了那就是接触器坏了

网友AP:
41楼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AQ:
刚好今天修砂轮机也是遇到接触器吸不了现象,量了下线圈电阻正常,就是合闸是线圈声音很难听,果断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AR:
接触器卡死或触点烧蚀粘连不能分断

网友AN:
回复 网友AP:
呵呵 谢谢你的认可哦!

网友AS:
接触器触点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