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装板中怎么生成端子清单

楼主(2016-09-08):
在安装板中怎么生成端子清单

网友A:
可以采用插入式端子图表,而且根据你的意思,应该是把部件名称显示出来,那么需要更改端子图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安装板中不是能生成设备清单吗  我就想把端子也生成那样的清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刚学eplan  在请教个问题 在安装板中端子怎么弄? 我这就是一长条 不美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更改端子图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