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2个问题:
1. 设备出口到国外,客户提供的电压时460V 60HZ,我的设备只能接受50HZ 380V,电压通过变压器,60HZ怎么总体编程50HZ呢?  电机可以通过变频器,但是一些电子元器件怎么办?
2. 设备负荷开关老化以后导致缺相,损坏电机,电机回路比较多,所以不考虑加热继; 考虑到操作也不考虑将负荷开关变成塑壳; 考虑的是在负荷开关出线端加个保护器,该加个什么样的保护器呢?

网友A:
电子无件很多可以50/69HZ通用的
负荷开关是低压的吗?加个缺相保相器

网友B:
加相序与断相保护器保护电源,用变频电源供给设备用电或者换设备部件。

网友C:
变电压就好了,频率问题不大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