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以MCGS触摸屏为例,演示如何搭建远程监控触摸屏功能。
一 准备工作。
1.1我们需准备如下物品;
1) MCGS TPC7062KT触摸屏一台(或电脑仿真运行)。
2) USB转232数据线一颗(如果电脑主机有串口那就可以免去此线)。
3) 河北蓝蜂科技的GM10-DTU模块一台。以及配带的232串口线和电源适配器
4) SIM卡一张,有流量,大卡。
5) DP9针母头一个。
6) 联网电脑一台(WinXP/Win7/Win8操作系统)
7) 电工工具、导线若干。
物料准备如下;

1
1.2 GM10-DTU准备工作
此处参考《GM10-DTU用户使用手册》进行操作,我们需要对GM10连接天线、插上SIM卡(移动/联通开通流量的电话大卡)、连接12V电源适配器、连接232调试线到电脑串口(或USB转232串口线)。
1.3 触摸屏准备工作。
触摸屏连接24VDC电源,准备一颗9针串口头,用一个双绞线分别焊接的7和8引脚(MCGS触摸屏说明书有介绍,7和8引脚为485通讯口,2、3、5为232接口) 。如果我们的触摸屏485通讯口已被占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2、3、5引脚(232串口)经232-485连接器转成485方式。
将触摸屏接好的485通讯线连接到GM10-DTU端子上,触摸屏串口引脚7对应GM10模块的485A端子,引脚8对应GM10模块的485B端子。
2
二,从站创建。
第一步,新建一个MCGS工程,在设备窗口中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和“Modbus串口数据转发设备”。如果没有“Modbus串口转发设备”可以在页面右键单击选择“设备工具箱”,在“设备管理”中选择对应的设备,点击“添加”。
3
第二步,设置“通用串口父设备”属性,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0”打开属性编辑窗口,将“串口采集号”设置为COM2,如果使用232串口(2/3/5引脚)那么需要选择COM1,其他设置按如下配置。
4
第三步,设置“Modbus串口数据转发设备”,双击“Modbus串口数据转发设备”打开设备编辑窗口,在此窗口中,需要设置Modbus串口转发设备的设备属性值和添加数据变量,我们添加Date1-Date4共4个4区的16位整形变量,作为EMCP平台定时采集TCP触摸屏的数据,Control_1和Control_2变量为EMCP平台对触摸屏进行读写操作的数据。
5
第四步,创建数显窗口,在“用户窗口中”新建窗口,双击新窗口进入动画组态页面,在组态页面中添加6个标签和输入框,对应内容为上面设定的Date1-Date4定时读取变量,Control_1和Control_2两个远程读写变量。如下图;
6

四,GM10-DTU模块设置。
4.1 连接MCGS触摸屏到GM10
注意:通过上面的工作,我们已经成功创建MCGS触摸屏的MODBUS从站,此时我们将MCGS触摸屏COM2口的7 引脚连接GM10模块的“485A”端子,8引脚连接GM10模块的“485B”端子。如果使用触摸屏的COM1串口,请订购232版本的GM10模块接线方式如下,以下用触摸屏的COM2进行讲解。

7
4.2 配置GM10-DTU
通过GM10随机配带的串口线一端连接GM10端子(TXD RXD SGND),另一端连接电脑的COM口,如果电脑没有COM口可使用USB转232线转接。
8
在对模块进行配置时,具体操作请参照《DTU配置软件使用手册》,我们通过《DTU配置软件》对GM10-DTU进行设置的目的,一是建立一组或多组主站定时采集MCGS触摸屏 Modbus从站寄存器中的数据规则。二是设置与EMCP平台连接的参数(只需设置模块密码或使用默认密码111111)。此外,通过《DTU配置软件》我们可以读取GM10-DTU模块的运行状态,检查DTU是否连接GPRS网络,是否正常和MCGS触摸屏通讯是否正常等。
9
10
11
12
13
五,EMCP平台设置。
用管理员账号登录蓝蜂科技的EMCP云平台,对EMCP云平台进行设置。具体操作参照《EMCP物联网云平台用户手册V2.0》。登录EMCP后首先进入设备列表显示页面,因为我们未创建任何设备,所以是一个空页面。点击右上角的“用户名”下拉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后台管理”进入EMCP后台。
14
5.1 新建数据规则
进入后台,首先显示的是设备管理,我们首先要创建一个数据规则,点击左侧的“规则管理”进入规则设置页面,点击右上角的“新增”,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新增采集数据”创建前台“实时数据”页面的展示内容,点击“新增读写命令”创建前台“数据读写”页面的展示内容,创建规则如下。
15
16
5.2 新建设备
新建“设备”, 选择菜单“设备管理”-> “新增”新建一个设备。新建这个设备填写设备的基本信息,1选择设备匹配的图片,2绑定GM10模块,需输入模块的SN码和在DTU配置软件中设置的密码(默认密码111111),3选择上面创建的数据规则。4,点击“地图”按钮选择设备所在的地理位置。
17
创建设备完成后,需要重启GM10这样该设备在前台才会显示在线状态。
六,实验效果。
触摸屏显示效果。
18
用户登录EMCP云平台,点击”MCGS触摸屏“设备的“进入设备”。首先看到的是MCGS触摸屏定时采集数据的显示(实时数据),通过点击“读写数据”对MCGS触摸屏内部的数据进行读写。点击“历史曲线”查看对定时数据采集的数据报表。如设备显示离线,需要重启GM10,显示如下
19
20
21
在手机(安卓系统)安装《云联物通》手机APP,凭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进入设备列表后点击MCGS触摸屏设备,在弹出的选项框中选择“设备详情”查看设备的属性,点击“实时数据”显示设备的定时采集的各数据值,单击实时数据列表的数据行,弹出该数据的历史曲线。点击“读写数据”对读写数据进行读写操作。

22

23

七,其他注意事项。
7.1 设备离线的原因
1.EMCP平台新建设备后未重启。EMCP新增设备后都需要重启对应的GM10模块。
2.SN码和密码绑定错误,EMCP平台所建设备的SN码必须和所连GM10模块的SN码相同(SN位于GM10右侧面标签),密码必须和DTU配置软件设置的密码相同(默认111111)。
7.2 如平台无法读取数据的原因。
1.MCGS触摸屏的Modbus从站没有创建成功。此时我们需要通过Modscan32主站软件对触摸屏进行通讯,如果无法读取触摸屏的数据那么说明触摸屏的Modbus从站没有创建成功。
2.通讯线接线错误。
3.数据创建失败,检查数据规则中所创建的设备是否正确。
为中小企业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物联网云平台

网友A:
学习点新东西

网友B:
留个记号用到时再来仔细研究

网友C:
有的地方手机信号不好,这个玩意可以正常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