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我才学完网上点亮LED的一些视频,做了几个试验,但是对上拉电阻这里面一系列的前因后果不是很明白,网上搜索的资料都是云里雾里,对于初学者的我来说有点难度。请教大师们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一下相关的概念呢。谢谢。

网友A:
只记得这名词了,大概是接一个电阻到电源正端;楼主有不有具体的电路,不明白的是指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晚上截个图上来~~

网友B:
在很多单片机电路中,其I/O管脚检测信号是以高、低电平来判断是否有信号变化的,比如5V为高电平;0V为低电平。那么这些管脚如果不接上拉电阻的话,其电平信号就可能是随机的了,0V~5V之间不一定是什么状态,这样的话单片机就不能正确地判断是不是有信号电平变化了。因此给I/O管脚上接一个上拉电阻使它的检测信号由不确定电平状态拉到5V电平,单片机就能准确地判断是不是有信号变化了。同理,还有下拉电阻,把不确定电平状态拉到0V,使系统更加稳定。摘自网络。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懂,所以学习了。

网友D:
对于51来说,他的0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所以0口输出能力很弱,几乎是不能用的,所以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增强自己的输出能力,所以51的0口都有上拉电阻。一般的作用就是增强输出能力,抵抗电平的干扰等作用,好多芯片都不用的,直接就集成到内部了,而且好多芯片都可以直接去驱动微型继电器了。

网友E:
哇,上拉电阻这是常识呀。凡是有上拉电阻的地方,都是针对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形式。管子是npn的,这个就得有图才说的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解答的很清楚,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F:
单片机有的I/O口驱动能力不是很强,只有加上拉电阻才能保证状态和驱动能力。

楼主:
书上这段讲解我不是太明白,为什么IO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就导通了?

网友G:
上(下)拉电阻其实就是利用电阻串联的分压原理得到高(低)电平的,不同的地方在于通过一个开关器件(晶体管或者机械触点)当作电阻。导通时,给电阻加上一个电压。如果该电压对地是0V的就是低电平,如果该电压对地是接近加在该电阻两端电压的,则是高电平。

也可以是截止时(相当于该串联电阻开路),对地分压相当于加在该串联回路的电压,是高电平;导通时(相当于该串联电阻对地短路),对地分压为0,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