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接线问题

楼主(2016-09-08):
请教各位前辈,在10米长度以上时,485走modbus,是不是一定要双纹线?
如果不用双绞用屏蔽,和不用屏蔽,只用双绞,会有多大差异呢。
另外,通讯时如果用4芯双绞,和2芯双绞,差异又会多大呢?
纯做讨论,因为有时确实条件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

网友A:
 其实 485 总线距离不远的话直接使用一般的铜芯线代替临时使用一会也可以的,我做智能家居有时的 485 总线都使用 6 类的网络线代替也可以 ,几层楼的都能正常通讯,还转圈圈

楼主:
6类网线也是双绞线,而且好像6类线有屏蔽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在10米长度以上时,485走modbus,是不是一定要双纹线?
如果不用双绞用屏蔽,和不用屏蔽,只用双绞,会有多大差异呢。
另外,通讯时如果用4芯双绞,和2芯双绞,差异又会多大呢?
纯做讨论,因为有时确实条件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0米以上还是用双绞线好!

网友C:
用好的网线!

网友D:
用非屏蔽4芯双绞线就行,普通网线就是双绞线。

网友E:
普通的线也能用,电话线都可以。我用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线也能用,电话线都可以。我用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那里有变频器,电磁,现在全是重型搅拌
变频器开的时候,led指示灯都会亮的更历害一点
估计干扰比较大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测试

网友F:
两米以内直接上0.75的信号线。

网友G:
还是用屏蔽双绞线好些!

网友E:
回复 楼主:
干扰大就没办法了。这个是硬伤,即使用屏蔽线也不一定有用的。试试吧,多少有点影响。485用于频率写入读取一些参数没问题,像变频器启停还是不建意485,遇到有干扰时,你按停止 不一定能马上停下来,有危险性。

网友H:
看现场情况吧,有条件尽量按规定来。等出了问题再换线也得有理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扰大就没办法了。这个是硬伤,即使用屏蔽线也不一定有用的。试试吧,多少有点影响。485用于频率写入读取一些参数没问题,像变频器启停还是不建意485,遇到有干扰时,你按停止 不一定能马上停下来,有危险性。
一看就是过来人
确实是,有时启动和停止时确实是难停。
有没有合适的方法推荐?

网友I:
实际上超五类网线就是8芯4对双绞线,而且带屏蔽!!
至于6类网线是千兆网线,你自己说能够差到哪里去呢

网友J:
我单位用双绞线干拢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单位用双绞线干拢严重,
这除了线本身以外,还和屏蔽接地等有关系

网友J:
变频器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频器太多
你们放几台变频器?在一个电柜里吗?

网友K:
看你在什么场合用,要是有变频或伺服器的场合最好用屏蔽加双绞的线,屏蔽是防电场的干扰的,双绞是防磁场干扰的。

网友L:
非双绞线拿去通讯,30米就完蛋。具体你可以拿普通网线,先不按568B标准直接1对1接,接收发送不是一对绞线30米以上通讯就很难维持了。

网友M(2016-10-24):
回复 网友J:
建议采用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
使用时,电缆铠装层应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须一端接地!接地电阻≯4Ω!

网友M:
回复 网友J:
参见2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