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选型

楼主(2016-09-08):
设备使用功率80几个KW,预定容量20%,所以准备使用160KVA的大容量变压器,这么大的变压器从460-380V,
请问采用Y-D,Y-Y还是D-D,D-Y好?  输入侧和输出侧带中性线还是不带中性线好?

网友A:
视在功率够大,是否考虑了以后的扩容?关于变压器输入-输出的接法,这个提出负载要求,由变压器制造商去考虑了。使用者只要求满足负载工作制即可。

网友B:
D_Y好!
中性点要接的!

网友C:
只要考虑功率和以后负载是否增加,和地面使用还是井下使用。也就是三相四线制还是三相中心点不引出。组别是厂家考虑的问题。除非两台变压器要并列运行,必须考虑组别的问题。

网友D:
一般就是△/Y或者Y/Y连接,其中Y/Y连接对线圈绝缘要求稍低

网友E:
△/Y吧,怎么这不是变压器厂的事你考虑这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