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大家下午好,如题,想使一段程序循环(几个气缸的动作),有什么好方法吗,循环次数1到10次吧。。。,用跳转循环加计数指令老是看门狗出错。

楼主:
最后给出程序的例子,因为俺是新手司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给出程序的例子,因为俺是新手司机

先去了解一下PLC的工作原理好不好?

觉得贸然给你写程序担心你看不懂。

网友B:
步进呀 工作多少周期自动停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C:
三菱的吗,如果是三菱的,可以在加入WDT指令来复位监控定时器

网友D:
估计这种循环,可以不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

网友E:
程序贴出来看看,你肯定用错了指令把程序困住了,否则怎么会让看门狗动作呢?

网友F:
楼主把程序贴出来我学习学习!

网友G:
这个有这么难吗?
不就是做一个往返判断计数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程序贴出来看看,你肯定用错了指令把程序困住了,否则怎么会让看门狗动作呢?

因为他违反了PLC的工作原理,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长时间的循环,导致看门狗超时。

他不懂PLC是循环扫描的,因此只要弄个计数器就可以控制的基本程序都搞不懂。

网友I:
FOR NEXT指令?运行几次后跳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FOR NEXT指令?运行几次后跳出来

用for指令控制气缸的后果同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别人写好的程序,我只是在上面稍微修改一下,使其中两个气缸多循环工作几次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用FOR NEXT指令行不通,结论就是我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的工作方式还是明白的,希望大侠能不吝赐教一段小程序演示,感激涕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几个气缸的动作应该就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不了,才会出现看门狗出错

网友J:
条件转移、步进、循环指令都可以实现;在每个扫描周期检查条件然后转移;

楼主:
就是要上面一段程序循环,因为是刚学,所以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
程序是前辈写的,上面只是其中一段,我只是拿来学习一下

网友K:
一般来说扫描周期控制在8ms左右。你气缸再短的行程做一次动作加上磁簧的相应延迟一个动作循环都不知道几个甚至几个扫描周期了。

网友L:
我们设计油缸电路,用状态转移做的。
油缸和气缸原理差不多,我们也经常遇到某些动作,有时需要循环的做,有时不用。

状态转移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简单的通过计数器,控制循环的次数

网友D:
9楼已经说了方法,所以对2楼的回复……

网友M:
用计时器循环就行

网友N(2016-10-23):
用好中间继电器就行了,用不着用看门狗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