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不知道什么原因,用了1年多的设备,刚才用户打电话说伺服会一直动作,当时就想应该是脉冲结束复位信号没输出,叫用户电工查了程序,是没复位输出,不知道什么原因,脉冲是有输出的

楼主:
有没有别的信号可以代替的

网友A:
用了一年出这现情况,不应该是程序问题吧。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B:
监控下就能看出问题    设备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C:
M8029属于脉冲输出,一般就是该指令下一行就没了,你想监控???

网友D:
确定是这个信号没动作,你这个PLC是不是正宗三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8029属于脉冲输出,一般就是该指令下一行就没了,你想监控???
有做个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这个信号没动作,你这个PLC是不是正宗三菱的?
用一年了,这个信号有做计数

网友E:
换台同型号的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下就能看出问题    设备问题可能性大
关键人不在现场,叫用户电工弄

网友C:
M8029只要不是基本指令都会驱动的!
例如MOV、ADD、SUB、MUL等等指令都会驱动,一般都是在指令后下一行有效,再往下一行说不定就会复位!!
因此你怎么 监测呢

网友F:
老实说,伺服的问题不在现场观测难于判断

网友G:
楼上讲的对;要监控M8029就在指令后面用M8029去触发其它信号来监控指令执行情况

楼主:
有用M8029触发个计数器,今天换了个PLC就可以用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软件的问题啊,竟然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件的问题啊,竟然会这样
应该是PLC内部软件问题吧,当时也叫用户把PLC数据清除重新写入还是不行,后一个PLC程序重新输入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