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左移位指令

楼主(2016-09-08):
S7-300左移位指令最大只有32个位,要大于32个位时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呢?能不能像三菱PLC那样左移多个位,如三菱左移位指令:SFTLP  M200  M204  K286  K4    从M200开始移动  每次移动4位  最大移动286个位,请问下大师们s7-1500要怎么做才能做到。

网友A:
s7-1500很多人都还没用过吧。好新的东西。

网友B:
还真的用过S71500  没跟上节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S7-300左移位指令最大只有32个位,要大于32个位时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呢?能不能像三菱PLC那样左移多个位,如三菱左移位指令:SFTLP  M200  M204  K286  K4    从M200开始移动  每次移动4位  最大移动286个位,请问下大师们s7-1500要怎么做才能做到。

曾经在论坛中贴出过富士PLC移动多个位的源代码,受PLC硬件限制,当时测试的时候移动了3000个位。

其实很简单,判断双字的最高位,如果为1,那么给高双字中的最低位置0,否则置1,最后低双字的每个位左移,这样,你可以实现移动任意位数。

对于右移的原理相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S7-300左移位指令最大只有32个位,要大于32个位时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呢?能不能像三菱PLC那样左移多个位,如三菱左移位指令:SFTLP  M200  M204  K286  K4    从M200开始移动  每次移动4位  最大移动286个位,请问下大师们s7-1500要怎么做才能做到。

曾经在论坛中贴出过富士PLC移动多个位的源代码,受PLC硬件限制,当时测试的时候移动了3000个位。

其实很简单,判断双字的最高位,如果为1,那么给高双字中的最低位置0,否则置1,最后低双字的每个位左移,这样,你可以实现移动任意位数。

对于右移的原理相同。

C大,
弱弱的请教个问题:

移位一般都有什么广泛的用途?

我就知道指针的用法,
slw 3
左移3位,(是乘以8)变成字节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S7-300左移位指令最大只有32个位,要大于32个位时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呢?能不能像三菱PLC那样左移多个位,如三菱左移位指令:SFTLP  M200  M204  K286  K4    从M200开始移动  每次移动4位  最大移动286个位,请问下大师们s7-1500要怎么做才能做到。

曾经在论坛中贴出过富士PLC移动多个位的源代码,受PLC硬件限制,当时测试的时候移动了3000个位。

其实很简单,判断双字的最高位,如果为1,那么给高双字中的最低位置0,否则置1,最后低双字的每个位左移,这样,你可以实现移动任意位数。

对于右移的原理相同。

C大,
弱弱的请教个问题:

移位一般都有什么广泛的用途?

我就知道指针的用法,
slw 3
左移3位,(是乘以8)变成字节地址。。。

例如得到数据中某位的值。例如二进制浮点数转16进制浮点数,例如CRC校验。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嗯,那我得看看温习一下了
多谢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