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同一台电脑上,如何做三菱PLC与触摸屏的仿真。是用同品牌仿真软件,还是可用其它的

网友A:
同样用三菱的是可以的,以前玩过

网友B:
好像可以

网友C:
三菱的屏可以仿真和监视三菱的PLC编程程序。这个是可以。具体怎么操作。触摸屏软件和编程软件外都有仿真软件要一并安装。网上有这个视频演示示操作的。如果是学的看看视频,如果有条件的下载程序直接撸起来。

网友D:
三菱最大的优点就是三菱PLC与三菱触摸屏一起在同一个电脑仿真联机!!
我做长安铃木项目都是如此测试

网友E:
同时装三菱PLC、触摸屏的仿真软件,这两个软件可以同时启动,可以在触摸屏的仿真软件中设置选择启动PLC的仿真软件,还可以选择仿真电脑里具体的程序
这两个软件最好是同一种语言的。

网友F:
你可以没有触屏,但是建议你PLC还是要的,PLC程序可以预先做好和仿真

网友G:
呵呵;二个都是三菱的是可以的;
如果只有PLC是三菱的,HMI是是别的品牌,那么你需要PLC实物;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呵呵;二个都是三菱的是可以的;
如果只有PLC是三菱的,HMI是是别的品牌,那么你需要PLC实物;

Proface也是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三菱最大的优点就是三菱PLC与三菱触摸屏一起在同一个电脑仿真联机!!
我做长安铃木项目都是如此测试
机器人也用三菱吗

网友J:
还可以和组态软件一起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三菱最大的优点就是三菱PLC与三菱触摸屏一起在同一个电脑仿真联机!!
我做长安铃木项目都是如此测试
机器人也用三菱吗
那个是发那科和安川(莫特曼)

网友K:
装上三菱PLC和触摸屏模拟软件就行了

网友L:
同样是三菱的就可以,打开三菱的GX Simulator模拟运行后再打开触摸屏运行,我这样用过

楼主:
我打开三菱触摸屏GX Simulator模拟运行后,再打开DEVELOP  程序仿真时显示仿真程序被占用,不能使用,怎样解决?

楼主:
用GX Simulator模拟运行触摸屏仿真程序后,再用GX Simulator模拟运行用Developer程序显示梯形图逻辑测试失败,什么原因

楼主:
高手没有反应

网友M(2018-04-26):
回复 网友H:
怎么实现呢,需要装第三方软件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怎么实现呢,需要装第三方软件不
就要三菱两个产品的软件就可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怎么实现呢,需要装第三方软件不
就要三菱两个产品的软件就可以的。
是的,三菱的触摸屏和PLC是可以。我想问proface和三菱的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