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IGBT

楼主(2016-09-08):
该模块炸了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负载接地还是短路?质量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排除外部电机坏,内部有驱动不正常,温度过高,整流击穿,具体要拆开看。

楼主:
后来换个三菱变频器就好了,富士质量有问题!外围负载什么都没动!不过我这边电压有点高415伏左右!会不会是电压造成的?

网友B:
十有八九是质量问题,变频器都有保护功能,只有输出接电源才会炸IGBT。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这种情况变频器IGBT耐压都要600V,415V电压也是允许范围

网友C:
炸模块的机子我也修过不少,有时候也判定不出原因来

网友D:
有没有超载,电压是有点高,不过也有可能是直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