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向工程师们问一句,一般操作箱的进线都怎么开孔啊?
让一个厂家做了了操作箱500*600,当时随口说了一句在下面开个个U型孔,现在想封堵上,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用方形的铁板,在U型孔的附近钻孔用螺丝锁紧铁板封堵。

网友B:
耐火泥或阻火包,环氧树脂板,玻璃胶都行

网友C:
给要封堵的开孔处贴一个铭牌,或标示牌。就可以了。

网友D:
找块一样颜色的板,这样美观点

网友E:
找块一样颜色的硬纸板,用双面胶粘上就成。

网友F:
多大的U型空啊

网友G:
同材质的铁皮裁正,放里面,打几个洞,铆钉铆上,要想密封好的话,铁皮下面打一圈硅胶

网友H:
铁皮版
防火泥!

网友I:
这方法太多了,身边的工具和材料方便的话就好。

网友J:
重新把原来的孔堵上,然后根据电缆买那种穿线电缆防水接头出线孔可以达到IP56的级别

网友K:
孔的大小咋样?小的话直接开成圆孔用防水接头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重新把原来的孔堵上,然后根据电缆买那种穿线电缆防水接头出线孔可以达到IP56的级别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网友M:
进出线采用速接封堵进出线孔,多余的洞孔采用防火泥一类材料封堵,大一点的洞孔采用防火包

网友N:
箱子一般都我堵呀,要是没有就自己找快铁板做一块吧

网友O:
我们一般开方孔 配盖板

网友P:
找比孔大一些的铁皮打四个眼,用铆钉铆上。

网友Q: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重新把原来的孔堵上,然后根据电缆买那种穿线电缆防水接头出线孔可以达到IP56的级别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电缆防水接头。

网友R:
那得看开孔有多大啊,方法也多,楼上都差不多说完了!

网友S:
基本上就是以上的方法吧,看对美观的要求怎么样,金属板注意防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