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维修时经常碰到为了防松抹胶的螺丝,拧时非常麻烦.后来偶然用热风枪烤热缩管时,看到有人在费劲拧一个带胶的螺丝,还是没动.心想把胶烤化不久好拆了,后来一试果然轻松多了.还有装轴承时也可以用热风枪把轴承烤热,再装.

网友A:
螺丝温度超过130°才会使螺纹胶降低强度还要趁热拆

网友B:
以前轴承的安装方式就是热油加热热套法

网友C:
上次一家工厂装配轴承,没有热风枪,用煤炉,烧热了再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轴承的安装方式就是热油加热热套法
一般都用这种方法,用油加热到一定温度,再安装

网友E:
热风枪加热轴承,温度不够吧
直接上割枪

网友F:
轴承加热器的飘过。。。

网友G:
对于能够加热软化的胶,应当是个办法。

网友H:
用电饭锅加热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磁炉也可以

网友I:
用热风枪加热轴承的确不错

网友J:
不错的方法,谢谢分享啦

网友K:
电磁炉加热轴承是不错

网友L(2016-11-03):
如果没有合适的加热工具,就用寸劲来他一下,只需一下就会松动。

网友B:
我有时就是用指甲油代替螺丝胶,那个完全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