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负压控制

楼主(2016-09-08):
现有一台燃气锅炉,炉膛内需要负压运行,入风机和引风机都是变频控制,现在是人工手动调节变频器控制炉膛内负压。我想改造成自动运行控制负压。求控制思路。单台控制本人做过。入风机频率固定。改变引风机的频率来控制负压。两台联动没做过。求思路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坐等高手

网友A:
你加一个压差传感器就知道如何控制负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单独控制一台吗

网友B:
可以用恒压供水那样控制吗。

网友C:
负压控制了,燃烧呢??

楼主:
控制单台设备简单,但是需要两台设备联动

网友D:
看下人工操作时两台的变比,然后按这变比写程序

网友E:
这个负压是咋回事哈不懂,鼓风机和引风机就知道

网友F:
我们的锅炉用的是微正压

网友G:
不是想固定一个,调节另外一个嘛?为什么想联动?还是看看人工是如何调节的,会有思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负压是咋回事哈不懂,鼓风机和引风机就知道
炉膛的压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锅炉用的是微正压
小型锅壳式锅炉,只有鼓风机,没有引风机,抽力靠烟囱的高度。

楼主:
固定一个,调一个这个好办。

网友H:
负压的没有微正压的燃烧效果好!

网友I:
和单台控制一样的思路,当负压达不到时,同样的信号,一台减速、一台加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单独控制一台吗
我控制过的项目最多是4台鼓风机4台排烟机,最少的是1台鼓风机1台排烟机,因为公司设计都是强进强排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4台鼓风机和4台引风机是联动吗。还是鼓风固定。调引风机。请指教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4台鼓风机和4台引风机是联动吗。还是鼓风固定。调引风机。请指教一二
根据炉膛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决定的,

网友J:
负压控制使用引风机控制即可,变频控制效果较好,若现场多台机组可根据现场操作的习惯采用一个控制器进行差异分配或者均值分配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J:

网友K:
引风机的风量大于鼓风机的风量。需要加装压力表

网友L:
你所说的联动是鼓风机和抽风机联动吗?还是一台锅炉有好几个鼓/抽风机这些风机联动(类似于高楼供水)。我感觉理解不了你说的联动。

网友M:
没有做个类似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