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业维修搅拌站的电工没有 这个主机端子是什么? 可是限位 我顺电路找看到线上面是主机限位线

楼主(2016-09-08):
KM41下面接的负载是主机端子 什么意思 ?应该是个电机才对

网友A:
主电机的行程开关或者微动开关,有可能集成在电机内部或者外部得隐蔽地方,需要去看现场设备。

网友B:
限位一类的吧

网友C:
还是以实物来看图,跟据现场来参考,这个意示很模糊,限位,你就标限位,标个主机端子,那看线径有多粗啊……。

网友D:
只看到了KA14,没找到KM41在图纸上的位置。
KA14是中间继电器线圈,怎么会接电机呢?

网友E:
你先找到端子在那里啊!

网友F:
主机端子也有可能是主电机接线端子。

网友G:
在上一个帖子“
主机端子指的什么
”中说“主机就是搅拌电机”,那么:
1. 在图纸上查找相关元件的作用,推测对应“主机端子”的功能;
2. 若有实物,查线。

网友H:
眼拙!
没看见KM41 KM14倒是见到了
那个是一个限位开关

网友I:
意思就是主机上的端子!!
这应该是楼主第二贴了,也不来点现场照片,你得把现场主机找出来!

网友J:
应该是主机柜的端子吧,而不是主机电机,应该结合现场实物来看图

网友K:
应该是国内的图纸吧,这一张纸可是画了不少东东,也太省钱了吧

网友L:
到主机柜找找线号

网友M(2016-12-25):
主机柜标有 X3的端子排上 线号分别为53/33/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