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问一个问题,滚珠丝杆应用很广泛,它有没有回差?如果没有,它是怎么消除回差的?

网友A:
没有回差的东西没有,只能说好的东西回差很小罢了

网友B:
没有,咱就省事了,看是不是能容忍

网友C:
丝杆有间隙,高精度运动时进行螺距补偿

网友D:
数控系统中,需要通过设置补偿参数修正误差。
如果机械运动误差的数值低于你的产品工艺精度要求的数值,可以不用理睬。

网友E:
有的,只不过有大有小,一般都可以达到要求,精密度高选高精密滚珠丝杆。

网友F:
当然有,产品加工尺寸都有范围。

网友G:
肯定有的,一般忽略不计,看工作场合,有些场合精度要求高就要用研磨丝杠

网友H:
都有.只是好的东西回差小.

网友I:
在我的理解中回差应该是丝杠的反向间隙,可以通过反向间隙补偿来解决,这与螺距补偿没有关系。

网友J:
反向间隙,很多搞机械的都喜欢忽悠,说没有,别信他的。

网友K:
肯定有、可以用间隙补偿尽量减小

网友L:
楼主需要多少的精度   丝杠的精度也是参差不一, 几弧分的精度还是很好的。

网友M:
这里的所谓回差,是不是就是间隙呢?滚珠丝杠能没间隙吗?只不过是大小的问题。定位控制,对这个可以调整不影响定位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需要多少的精度   丝杠的精度也是参差不一, 几弧分的精度还是很好的。
好奇问一下而已,看到别人做雕刻机,用的螺杆都设计了消回差结构

网友N:
一般的2UM    精密的1UM

网友O:
俺是来学习了

网友L:
回复 楼主:
螺距一圈分为360度,1度又分为60弧分,好的丝杠,回差间隙在5弧分左右。
 螺距/360/60 * 5的结果就是回程的误差。

网友P:
不了解,见识一下!!!!

网友Q:
机械的东西,回差避免不了

网友R:
肯定有,要消除的话需机修电气综合考虑。

网友S:
为什么要考虑这些

网友T:
运行的东西就有误差

网友U:
回差肯定是会有的,用双螺母可以减小回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