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升沿指令的用法

楼主(2016-09-08):
请问图中X20程序中怎么一定要用上升沿指令LDP我用一个LD也可以驱动负载啊?

网友A:
看工艺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图中X20程序中怎么一定要用上升沿指令LDP我用一个LD也可以驱动负载啊?
虽然没有使用上升沿的必要,但是人家为了预防你按下的时候手抽经连续按3秒导致停止啊。

网友C:
看你用在什么设备上,用有用的理由,不用有不用的理由,如果普通作用,可以取消X20的B触点。

网友D:
X20按钮松开后延时3秒输出为OF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图中X20程序中怎么一定要用上升沿指令LDP我用一个LD也可以驱动负载啊?
虽然没有使用上升沿的必要,但是人家为了预防你按下的时候手抽经连续按3秒导致停止啊。
不用沿指令,按着一天它也断不了。
这就是一个单稳电路。

网友E:
如果效果一样,可能是演示和示例作用,具体可根据需要和习惯使用;
但若X21一直接通,Y6会断开后再接通(反复)。

网友F:
看实际要求,没有一定!

网友G:
都是看实际控制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