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品牌的旋转编码器,12根线。

楼主(2016-09-09):
编码器的标签没有了,也不知道什么品牌的,不敢接线,大家有知道这是什么牌的旋转编码器吗?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可能是绝对值编码器;十根信号线、一根电源线、一根电源地;十根信号线表示0-1023[二进制]有可能是BCD码也有可能是格雷码

网友B:
看到1024p/r
正规产品棕正蓝负(n年前红正黑负)
其他是输出,npn或pnp可以检测
线序,编码,只能慢慢查。
可以先找各家绝对编码器资料做参考。

网友A:
光看这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网友C:
还真没见到过这么多线的

网友D:
从外观看是个旧的经济型绝对值10位并行编码器,但是没有标识具体哪一位什么极性的都无法判断,你要不熟悉绝对值编码器,上电后容易烧掉了哪一位都不知道。早先算是值钱编码器,而现在新的也很便宜了,300元左右可以买到更好的。你要花时间一个个去识别是代表哪一位的信号的,弄不好还要烧掉电路,或者已经有一位烧掉了(这个早期的经济级不带电气保护,烧掉一位太正常),这个功夫人工成本化得不值得。

网友E:
呵呵;只能确认是绝对值编码器,1024就是10线了;
另二个是电源线;

网友F:
我们现在用绝对式编码器 要么模拟量 要么通讯

网友G:
10位绝对值并口编码器,需要10个plc点

网友H:
怎么看起来和无锡光洋的有点像么,不过只有5根线,相差太多。

楼主:
不知道品牌也没法下载到接线手册,无从下手啊

网友I:
遇到这种事,切实事头痛,但我一般都是拿到相应专卖编码器的去问问,这样就可以网上查找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品牌也没法下载到接线手册,无从下手啊
确认该编码器的来源途径,否则花费大力气去研究出来接线方案以后,装机测试才知道是故障拆机更换件,岂不更加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