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9):
现在有1个单相750w的变频器带370w的三相电机、一个1.5kw的变频器带1.5kw的电机、两个200w单相调速电机(精研的有两个调速器)、4个750w的伺服电机、4个400w的伺服电机。还有一些小功率(一个编码器外加20个左右的电磁阀还有2个plc外加开关电源还有触摸屏)

这么多东西用一个总空开的话要选多大电流的空开?还有用变频器带电机还用在加保护吗?是不是需要每个电机前都要加空开?。。。。。。还有单相负载是不是要分在三个ABC相上。分的不均行吗?

新手上路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新手一上手就整这么多,你都在问这种问题你整得过来吗?我试目以待
总开50A左右就可以了
变频的保护够全的了,还有什么保护比这个强我也想知道下
每个电机前有个电源分开关当然更好
三相负荷尽量分配平衡,你的负荷那么小无所谓拉

网友B:
这种要做到三相平衡

网友C:
呵呵,连基础的控制箱布局和电源开关选型的问题都要求助,到时候会不会还继续求助帮编制PLC的控制程序呢?
最起码也要寻找一个师傅级别的老鸟帮忙带领你制作电控系统呀。

网友D:
建议外包吧;
人家做的又好,你只负责出钱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没办法。刚出来小公司就我一个人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板买个plc还得一两个月还外包你想多了!没钱!或者有钱不舍得!全是账!

网友E:
负荷不大选100a的总开关吧,保证一机一闸就行了。负荷不大单机随便接,不平衡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