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9):
以前从来没有用过PID指令,现在项目需要用,然后就查看了手册(CP1H、CP1L编程手册),发现一个问题,寄存器C至C+8的设定中为什么没有测量值,这样的话怎么进行PID运算呢?
烦请老师们给讲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从来没有用过PID指令,现在项目需要用,然后就查看了手册(CP1H、CP1L编程手册),发现一个问题,寄存器C至C+8的设定中为什么没有测量值,这样的话怎么进行PID运算呢?
烦请老师们给讲讲。

你看资料挑着看还是跳着看,看你问的问题,C--C8是PID运算参数设定区,与测量值有嘛关系,S才是测量值,D是运算结果。
千万别问S,D在哪儿
好好看资料,这样的问题就不会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问题解决。确实是太不仔细了,感谢老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