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9):
西门子S7-200有没有类似三菱FX2N-422-BD这种扩展编程口模块?

网友A:
呵呵;只有后面加扩展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只有后面加扩展模块;
公司现在机台上的PLC是S7-200CN CPU 224CN,只有一个485接口,如果我想再增加一个485接口,需要哪种模块,型号是什么?S7-200 CPU 224XP就自带2个485接口。虚心求教!

网友B:
只能右侧扩展!比如可以扩展PROFIBUS接口模块、以太网接口模块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右侧扩展!比如可以扩展PROFIBUS接口模块、以太网接口模块等!
我在后面增加了EM 277 PROFIBUS-DP 这个模块的话能不能通过这个模块直接跟电脑通讯,中间不用编写其它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右侧扩展!比如可以扩展PROFIBUS接口模块、以太网接口模块等!
我在后面增加了EM 277 PROFIBUS-DP 这个模块的话能不能通过这个模块直接跟电脑通讯,中间不用编写其它程序?
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右侧扩展!比如可以扩展PROFIBUS接口模块、以太网接口模块等!
我在后面增加了EM 277 PROFIBUS-DP 这个模块的话能不能通过这个模块直接跟电脑通讯,中间不用编写其它程序?
所有的硬件扩展模块,直接安装以后通电立即可以使用,顶多联机设置一下模块的使用参数。
但是如果你想在PLC的程序中发挥扩展模块的功能,就得增加编制部分扩展模块的专用控制程序,比如模拟量模块的读取和输出程序,通讯模块的数据传输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我可以通过这个EM277直接读取主机的程序,相当于主机增加了一个485接口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A:
从成本上讲,用CPU224XP更合算;

网友D:
换smart200的也能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可以通过这个EM277直接读取主机的程序,相当于主机增加了一个485接口是这个意思吧?
8楼的回答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