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4个电磁阀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16-09-09):
看看这4个电磁阀 是不是一样的? 这4个电磁阀能不能互换 谢谢
个电磁阀能不能互换 谢谢

网友A:
只有A2 A3两个大小一样可以互换,其他不行。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4个电磁阀 外表完全一样 大小一样。 看图纸 A1头顶多了个T其他一样完全一样 A4箭头方向不一样

网友C:
两位三通,但作用方式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互换 A1 和A4能不能 互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互换 A1 和A4能不能 互换
不可以互换!

网友D:
看下现场型号一样吗

网友E:
关键看型号

网友F:
赞同楼主1的说法。

网友G:
只有2 和 3可以互换!

网友H:
就和触点一样,一种是常开,一种是常闭。

网友I:
A1多的那个T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J:
同意一楼的,只要2和3动作是一样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只有2 和 3可以互换!
这个是对滴

网友L:
不可以互换,A1  A4不一样,A2 A3一样 ...

网友M:
只有A2和A3可以互换。

网友N:
A1的T应该是手动复位吧?

网友O:
2、3、4可能是一样的,只是4的管路不同,1可能是要带手动的